伺服器与电脑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6-05-26):
横河的伺服器,接口是RS232C 的。
用RS232C转USB数据线,软件是试过没问题的。
但是跟电脑连接后显示
无法通讯
1.接别的伺服器也一样,说明不是伺服器的问题
2.软件也是试过可以的,驱动程序也装了
3.数据线也测试过可以的
问题一:是不是要用专用的数据线
问题二:电脑版本是中文,软件是日文???但这应该只会乱码,不影响通讯吧??
问题三:伺服器估计是2000年左右的,会不会电脑的版本太高,所以通讯不了
龙芯

网友A:
日文的软件装电脑上的话多数只支持XP系统,win7我以前试过用不了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用个有串口的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