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可编程CJ2M-CPU12怎么清除程序?

楼主(2016-05-26):
OMRON可编程CJ2M-CPU12有密码保护,想用拨码开关清空程序,请哪位大侠指点!
龙芯

网友A:
买一个PLC内存卡,下载一个空白的程序,将存储卡插到PLC上,选择拨码开关从存储卡读取程序就可以清除内存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B:
用一個卡,從另外一台相同型號的PLC中復制一個程序,然後,把它下載到這台PLC中,就OK 了。不過原PLC中的程序也就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