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6-05-26):
步进电机的转速怎么计算?

网友A:
转速是要靠你发的脉冲频率来确定。。。。但是你要注意步进转矩衰减很厉害。。。你要看手册上的转矩速度曲线确定你的输出速度

网友B:
一般步进电机1.8度步进角的多,也就是输入200个脉冲转一圈。计算转速很简单,控制器输出脉冲除于细分数再除于200就是转速。当然要是其他步距角的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