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宏PLC问题

楼主(2016-05-26):
为什么这个T51计时器步动作?真的相通啊,求老师傅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你把y6写到下一行试试

楼主:
谢谢师傅,找到原因了,,永宏的PLC定时器居然不能并联在别的线上,我吧定时器那行分开写就可以了。

网友B:
沒明白:永宏PLC定時器居然不能並聯在別的線上,這句話。

楼主:
图里面是不是有条竖线,,把定时器分开写就可以了。

网友C:
另起一行,T6 OUT Y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