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偏移为啥会出错呢?

楼主(2016-05-26):
最近在做通讯协议的时候,需要算LRC校验码,用了个加法指令,被加数用了地址偏移。但是却提示我程序错误。那个大哥支点下我哪里错了。
蝴蝶

网友A:
兄弟,你写的PLC是 CH1H的,算LRC校验码用SUM这个求和指令就可以了
你写的被加数用了地址偏移, 错误:只有常数可以被指定为数组的下标。(CP1E可以这样用)
下载积分:+1(无米粿)

楼主:
大哥的意思是CP1H不支持地址偏移么?我试试SUM多谢
蝴蝶

网友A:
这样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B:
CP1H用变址寄存器,功能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