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加EM253能否可以实现4轴定位

楼主(2016-05-26):
请问,S7-200 SMART加EM253能否可以实现4轴定位

网友A:
貌似不可以,不是一个产品系列的……

网友B:
看你的水平如何?应该可以的。。。
如果你选择我,你就选择了成功!

网友C:
200smart cpu不兼容200的扩展模块。

网友D:
四轴的话,直接用1200应该会更好,成本也更低

网友E:
1200可以的是个不错选择,两台SMART ST20联机也很不错的,我都做过类似应用。

网友F:
SMART 200plc是不支持扩展200PLC的模块,控制四轴有很多方法,其一通讯控制就是MODBUS通讯控制伺服这个我做过啊。其二就两台PLC控制伺服,两台通讯、1200PLC控制四轴伺服也是不错的选择,我想主要是改变一下观点用总线控制伺服,不要用位置加脉冲控制了啊

网友G:
控制四轴有很多方法,其一通讯控制就是MODBUS通讯控制伺服这个我做过啊。其二就两台PLC控制伺服,两台通讯、1200PLC控制四轴伺服也是不错的选择,我想主要是改变一下观点用总线控制伺服,不要用位置加脉冲控制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