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6):
[attachment=147969] 在手动仿真,比如接通X5至X12接通,M1就是不通。但在自动仿真时X5至X12每个接通M1到能接通。还有按一次X2自动开始后断开X2,步进步完了,又重新开始,不会停下来???请问大侠是什么问题想了几天!!!请大侠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输出出现2个M1(双线圈,逻辑出错),步进可以用双线圈。,可以将另外一个输出M1换成其它的M软元件(如M?),LD M1   ;OR M?  ;  OUT Y1   试试
谢谢工控侠客,我会按你的方法试下。还有一点我想请教下工控侠客,在自动时,手动主控指令以经OFF断开,为什么在监控下同样有信号,输出和输入?都是跟双线圈有关……
  • 下载积分:+2(就怕不学aaa) 热心助人!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楼主:
    问题解决了。多谢1楼指教。到是双线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