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步进电机转动方向上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M860步进驱动器,给了方向信号,不反转。请指点!

网友A:
检查驱动器是否接线错误

网友B:
相对定位正转为正值反转为负值,绝对定位值大正传值小是反转,检查接线及驱动器是否正崇

网友C:
查查接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接线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请在方向反转的时候给个延时

网友E(2016-09-07):
接线上有没问题?控制器上的拨码开关有设置好??发脉冲用的指令用的是哪一个?这些都有可能影响方向的!!还有方向信号!!

网友F:
接线 程序检查

网友G:
检查一下方向信号线,是否有接错

网友H:
我也遇见过,一般是线路问题。或是驱动器有问题

网友I:
请问一下用的是什么PLC控制的

网友J:
脉冲形态正不正确

网友K:
看看有没有串联电阻,一般步进驱动器要求的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