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7):
[attachment=147987] 03、MODBUS从站调试工具
  • 下载积分:+1(肖石福) 感谢分享!

网友A:
    谢谢楼主,收藏备用,有主站的吗?

网友B(2016-06-26):
    请教大侠:我的笔记本usb口接的usb转232,232转485转换器,电脑里装了串口驱动,电脑端口属性设为com1.  9600.无校验,停止位1.人机界面也为此参数,站号1.电脑485转换器的AB端与人机界面下载口com1的AB点使用双绞线连接的打开modbuspoll界面,设置的端口与以上参数一致。但就是显示超时,人机界面也上电了啊当初买485转换器时,人家在电脑界面用2个调试界面进行收发收据都可以的人机界面我做了2个数字显示框,地址分别为30001和40001连线时人机界面也提示com1.站号1连接异常modbuspoll界面上地址怎么改都通讯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