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224xp接koyo1024绝对型编码器问题

楼主(2016-05-27):
请问S7-200-224XP接KOYO1024绝对型编码器,控制卷扬机的,因为是单圈的编码器转一圈的值是0-1023,下一圈又从0-1023.在上位机里要控制卷扬机上升下降动画,这个值怎么取啊,请高手指点指点,感谢不尽!着急着急啊!

网友A:
叠加或减

网友B:
应该在屏里设置个数字量就可以了吧

网友C:
采用高速计数器的A、B相计数模式,进行编码器输入接线。然后在触摸屏里设置动画,动画移动的幅度根据计数器数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