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三菱变频器FR-F740-18.5K-CHT1控制15KW电子过流保护跳闸的问题

楼主(2016-05-27):
用三菱变频器FR-F740-18.5K-CHT1控制1三相电机(15KW,额定28.8A,1460rpm,cosφ0.86)时,电子过电流保护在变频器频率为28-30HZ左右就动作了,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惑!

楼主:
变频器电子过电流保护设定为28.8

网友A:
假设电子热保护为额定电流,是否在此频率存在机械共振导致电流过大?
在25HZ时,变频输出电压为110V,电流为30A,电机响声比较大,小弟是刚入行不久,还请多指教!

网友B:
电机扭矩不够,变频器与电机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