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轴出错复位后,X轴不能运行了

楼主(2016-05-27):
每次在触摸屏上进行轴出错复位以后,X轴就动不了了,原点复归和定位运行都不行,监视显示是:X轴的BUSY信号没有打开,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希望大神帮帮忙!感激!

网友A:
我建议你轴报警后先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排除故障后再进行报警复位。另外复位轴只要接通一次即可,不用一直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