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设置FX3U-ENNT-ADP的参数

楼主(2016-05-27):
求助,这样设置FX3U-ENNT-ADP的参数
各位大神,我的GX Works 2 中就没有显示以太网端口设置的画面。
求助

楼主:
就是这样,参数设置里没有 以太网的设置选项

网友A:
牛逼 求解你

网友B:
用英文版的,好多中文版的功能并不全

楼主:
好了,自己又看了手册。应该选择 1.9以上的版本。

楼主:
可以用无线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