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2016-05-27):
有两个电机a和b, 都用变频器控制,a是主电机,b电机要根据a电机的速度调整。现在用一个编码器和一个三菱PLC控制b电机的速度。请问懂的朋友程序是怎么做的?

网友A:
把编码器回传的脉冲信号去驱动电机即可

网友B:
你的意思是B的速度随A的速度自动变化,用的是模拟量,还是伺服,

网友C:
采集A的速度,算B的速度,通过模拟量给定!

网友D:
还得发8个帖子

网友E:
你可以直接把a的频率输出给b的输入就可以了 啊 一拖一 不需要编码器 我们以前用过

楼主:
用的是模拟量,没有伺服

网友F:
用通讯控制实现,把A频数据送到B 频率字,

网友G:
没做过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