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的终端电阻一定要接上去吗

楼主(2016-05-28):
这个问一下

网友A:
没有装终端电阻。模块和CC-Link 专用电缆受到噪音影响,会出现 L ERR.错误。
请问怎么接啊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真诚感谢!
多多学习

网友B:
可以不装,,2M长度,不过用的三菱的专业CCLINK电缆,通讯没报错
我的通讯距离在200~1000m,有问题吗

网友C:
我的没装,>300m,没问题

网友D:
装又不费事。

网友E(2016-06-27):
距离远些最好还是装一个吧,抗干扰好些

网友F:
终端电阻的作用是用来防止信号反射的,并不用来抗干扰。如果在通讯距
离很近,波特率较低或点对点的通讯的情况下,可不用终端电阻
CC-Link 的稳定性不好,最好还是装上吧。

网友G:
不装是个隐患!!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有其装的理由,做电气按规范做肯定没错,看看国外的电气控制柜风格就明白严谨的作风是工控人必须具备的。

网友I:
一定是要连接上的。

网友J:
即然有要求,那就安装一下,

网友K:
我不装也没有问题,你觉得有干扰就装上呗

网友L:
二楼与七楼的回答已经很完整了,值得学习下。

网友B(2016-08-01):
擦,,不是我不装,,是车间的人不给装,要是大家都按路数出牌,,那还有那么多事

网友M(2017-03-22):
最好加上去,两个电阻而已。避免出现问题。

网友I:
抗干扰,稳定性强。现场施工一定要接上。电阻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