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师傅触摸屏数值问题

楼主(2016-05-28):
如图里面我这样设置可以吗,还是要选 读取/写入使用不同地址
我的想到达的效果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设定值给D0。。。。
急!!在线等!!!!

网友A:
数值写入

QQ980347789

楼主:
就是读取 写入 都到这个D0去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读取 写入 都到这个D0去吗?
就是把你输入的数值,写入到d0当中,
在把d0存储的数值的显示出来。

网友C:
可以的,不用勾选下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