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各位大神,一段FOR循环,可是在别处找不到R40Z0,那么程序是如何输出M8128Z0的?

网友A:
檔案暫存器(R) 是用於對資料暫存器進行擴展的軟元件。可以與資料暫存器相同的處理速度使用檔案暫存器

檔案暫存器資料存儲位置
可使用以下三種類型存儲媒介對檔案暫存器資料進行存儲。
1)標準RAM
2)SRAM 卡
3)Flash 卡

网友B:
R40Z0可能是触摸屏或上位机提供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