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8):
IVDR K0 H0FA K2M200 K1中K2M200是指M200~M207,我不大明白这个K2M200在这里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坐等大神出现

网友A:
通信指令--但不清楚你PLC的通信目标是什么。如果是变频器那意思就是:改写(设定)运行命令的标志位
格式是 IVDR K0 H0FA K2M30 K1.如果要详细说明。请说明PLC的通信目标是什么在查看M200-M208缓存含义就可以了。

网友A:
纠一下错。是M200-M207。控制位缓存

网友B:
应该是对应你的变频器运行的方向信号,刚好八位一一对应 在变频器通讯手册有一个表的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用外部控制位元件控制M200到M207每一位继电器线圈的接通/断开,然后IVDR指令读取K2M200中的二进制数做对应的运动

网友D:
针对连接在通信口K1(通道1)上的K0(0号站的变频器),将H0FA(变频器运行代码),写入K2M200的控制值。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讲的有点深奥啊,那我应该怎么去用K2M200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吧K2M200的运行状态转换为二进制传送给PLC?
desano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针对连接在通信口K1(通道1)上的K0(0号站的变频器),将H0FA(变频器运行代码),写入K2M200的控制值。
楼上说法正确
desano

网友E:
这是指令解释

网友F:
K2M200是位软元件的组合使用,连续4位位软元件,其中K2位软件的首位地址,K1~k8最多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