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大家了,模拟怎么就停在第一画面呢

楼主(2016-05-28):
如图,,真不知道怎么回事,,第一次用,求师傅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增加一个具有指定画面功能的功能键。
做上标记,比如“进入主菜单”,“参数设定”,“翻页”等。

楼主:
那个功能键我放在第而页了 ,请问师傅,这个第一页怎么能点击一下就进入第而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功能键我放在第而页了 ,请问师傅,这个第一页怎么能点击一下就进入第而页呢?
把它编到第一页就行了

楼主:
不是啊师傅,是这样的我就是要这一页做为首页的,然后点击一下首页就进入到下一页开始操作系统了,,,
我看到好多都是这样做的 ,,,,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网友B:
做一个功能键放在首页,覆盖整个频幕就行

网友C:
放一个以屏幕一样大的翻页按钮,把按钮设置为透明,或者是隐藏

楼主:
谢谢师傅,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