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0N电脑连接,就是无法读取

楼主(2016-05-28):
各位大师,我是初学者,我的FX0N,是旧的,连接电脑上了,就是无法读取,要输入什么关键字。。。?求解谢谢

网友A:
这个PLC的程序加过密了。不解密的话,你是看不到了。你可下一个三菱的解密软件。但要是你用不上原程序的话。建议还是不要这样做。其实编程好苦的

楼主:
谢谢,没事我反正是拿来学习的,可是我下载了一个解密软件,还是解不开呀?郁闷

网友B:
把PLC 内存清空,再重新编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