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9针母头和6针公头的三菱Q系列编程线

楼主(2016-05-29):
因手头有9针公,母头和6针鼠标公头。如何自制三菱Q系列编程电缆。且不知怎么设置通讯联结。请大师们赐教

网友A:
选择你插入的com口就可以。

网友B:
可以去、中国工控网查阅一下相关资料
www.gongkong.com
隔行如隔山

网友C:
鼠标公头处理起来比较麻烦(需要改焊和固定),还是去买一条吧

网友D:
买一条吧

网友E:
由于不清除六针插头的具体针脚号码排列(九针串口针脚是标准的),图片是从插头正面看,自己编写的号码,只要九针串口能与之对应即可

网友F:
232的口,买一条淘宝,10块钱搞定。

网友G:
USB的打印机线好像能直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