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茨风机恒压控制

楼主(2016-05-29):
罗茨风机是大流量低压不像空压机有储气罐,要实现变频恒压,由于其机械特性貌似很难做到,最关键就是低频运行电机电流很大,求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A(2016-10-11):
罗茨风机是一种恒压的一种设备,电机的负荷和压力有关系,也就是压力大,电机电流会加大,和电动的转速关系不大,如果加大风机出口压力,转速降再低电机也会过电流。所以罗茨风机用变频控制意义不大,除非企业不差钱

网友B:
不建议使用恒压

网友C:
加旁路比例阀+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