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关于罗茨风机恒压控制

楼主(2016-05-29):
罗茨风机是大流量低压不像空压机有储气罐,如何才能实现变频恒压,由于其机械特性貌似很难做到,最关键就是低频运行电机电流很大,求各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A:
采用变频调速不知道可不可以,保持范围可能比较大。或者采用调节出气阀门,这样可能会造成风机温度过高。

网友B:
将变频器外接电位器2个以上串连,其中一个做基础频率,其它由检测气压开关触点短接,改变变频器频率,使气压恒定,

网友C:
装个防风阀,把特性曲线变软一点。
罗茨风机压力是依靠负载来决定的,由于机械特性很硬,曲线斜率很小,所以留给变频器调节的空间就非常小,难度很大。记得“工控论坛”上好像有个案例。
你可以试试把变频器V/F曲线调节软一点,看能不能有改善。

楼主:
如果变频器和电机放大1.2倍会不会解决电机发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