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9):
电脑笔记本用网线与西门子S7200PLC连接CUP是ST60的,插上网线后本地连接显示未识别,笔记本系统是WIN7的,请问大侠如何解决?

网友A:
IP地址正确,驱动正常的情况下,关闭无线网卡看看。

网友B:
从你的图片可以看你的电脑和PLC没有连接.如果你没插网线.请插一下网线.
如果己插了网线请换一根试试
如果电脑和PLC之间连接了的话.你图片中的本地连接应该是两个电脑带个感叹号的图标

楼主:
电脑网线测试过了没有问题!网卡也没有问题!本地连接与路由器能连接!网线插上Plc 就无法连接!Plc 与其它电脑能连接上!只是这台电脑不能连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Win+r
Cmd
Ping Plc ip地址

楼主:
Win+r
Cmd
Ping Plc ip地址测试已经连接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被其它应用程序使用                                                   联想的笔记本WIN7系统32位,用step7 microwin smart v2.0通过以太网和200 SMART ST60CPU建立通讯连接时,能够找到CPU了,但是一点击“确定”按钮后就提示“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被其它应用程序使用”,重新启动电脑也不行,也没有打开其它程序啊?换了一台XP系统的电脑就能顺利通讯,没有此问题,但联想笔记本就是不行,不知道是硬件原因还是软件原因造成的?求帮助。

[attachment=148362]

网友C:
从作系统,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是你的电脑还装了TIA V13的仿真软件,运行过后,关闭了一个S7开头的服务,去服务中打个这个服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