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来向大家请教了,关于威伦屏上面显示日期时间问题

楼主(2016-05-29):
我在页面最上面建起了 数值框 也指向了HMI自带的年月份。
现在问题是,这个日期还要自己输入么,
怎样让这一排日期显示在每个界面呢?求师傅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非常简单在Common Window窗口内编写就可以其它窗口都能显示了。
[attachment=148076]

楼主:
谢谢师傅,我明白了,

网友B:
请教师傅:系统时钟在窗口中如何被设置隐藏的?

网友C:
做画面设置日期元件,再每个画面选择其为底层画面即可。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B:
师傅:时间元件设置好了,但不知如何在编辑画面进入设置隐藏时钟,望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