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伺服电机会丢步吗?怎么处理?

楼主(2016-05-29):
伺服电机会丢步吗?怎么处理?

网友A:
不会,定位不准找机械有没有间隙 看伺服参数,

网友B:
有干扰的话会丢脉冲的

网友C:
丢步会检测报警

网友D:
看看线有没有接错

网友E:
一般不会吧 没遇到过

网友F(2016-07-05):
编码器线断了线会出现的
永无止境 !@#$%^&*

网友F:
我遇到过,好像断了一根线,每次跑2丝,很稳定的往一个方向跑。国产的伺服。
下载积分:+1(阿桂100) 这样子了,还不报错吗? ..
永无止境 !@#$%^&*

网友G:
下载积分:+1(阿桂100) 这样子了,还不报错吗? ..

网友H:
不能用伺服丢步来表述吧,通常我们应用伺服的时候都是用半闭环控制,要想没有误差可以做全闭环。伺服走的不准,有好多种可能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I:
接地有没有松掉

网友F:
不报错。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