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为什么使用DRVA指令电机一直转,停不下来?

楼主(2016-05-29):
到底是哪儿有问题?使用DRVI是没问题的,指令结束,电机停止

楼主:
大神们,到底是哪儿出问题了啊?

网友A:
哥们,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何要把D8140清零……

网友B:
D8140,D8141组合起来用

网友B:
1 原点回归有吗 2 DRVA前面没必要加D吗 3 监控D8140,D8141的值 4 MOV前面加D 5 把D8140清零是什么意思

网友C:
x0长通了吧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可能是x0没断开,

网友E:
会不会是伺服控制器参数没设置好 伺服控制器设置成 脉冲+方向
那个X0没断开 应该不可能的 基本上会写程序的人都看的明白

网友F:
如果x0一直为on的话就把d8140一直清零,就会一直转,把x0改为上升岩
虚心求教…

网友G:
你这个肯定不对。

网友H:
是不是得先用dzrn回原点 再用drva啊?

网友I:
这个程序完全错误,这是一个绝对指令,是根据指令驱动前,8140里面的值自动运算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程序完全错误,这是一个绝对指令,是根据指令驱动前,8140里面的值自动运算的结果

请问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x0没断开,

X0只会通1S左右

网友J:
绝对位置就不要把D8140清零了。

网友K:
把8340清零

网友L:
监控D8140看看数据,是否和清除数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