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

楼主(2016-05-29):
请问下大师们这个怎么做方便工艺要;1要求伺服走三段行程,在触摸屏里行程随时可调比如1段走10毫米2段走5毫米3段走1毫米,2伺服循环走1.2.3段循环10次或者跟多次后再会零点,

网友A:
可以将三段行程分别放入不同寄存器D中,可以在HMI修改,
循环可以用FOR NEXT ;
比如:FOR(D300)
程序
NEXT; D300可以任意设定。

楼主:
不行啊循环指令用不了啊,第一段10毫米100个脉冲那第二段就5毫米50个脉冲跑完,开始循环跑就是150个脉冲开始跑1段了

网友B:
走位分三段程序

网友C:
循环,,计数,,清零,,

楼主:
请问下大师3段怎么个走法呀,2段的脉冲值要从1段上往上加吗3段就从2段脉冲值往上加,还是说其他的方法

楼主:
4楼的大师是什么个具体的清零和计数

网友C:
位置1,2 ,3位一个循环,,走一次计算一次,走完全部计数清零

楼主:
循环次数多了每次都把脉冲值清零会不会出现位置不准啊或者是丢步之类的

网友C:
你打给电话给我估计说得比较清楚

楼主:
大师怎么称呼

网友C:
你给我电话了么

楼主:
请问你的号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