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安全光栅的问题

楼主(2016-05-29):
目前使用的omron F3SJ-A1320N30-D-M80P 请问一对光栅,如果只是需要在被遮挡时发出信号,在不遮挡时不发出信号,最简单直接的接线和实现的方式是怎样?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啊。跟光电感应器一样的

网友B:
这接线就和普通的传感器一样,说明书上都有的,就接个电源,还有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