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OKI万用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5-29):
使用HIOKI万用表测24V电压时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1:万用表一直有“滴滴声”光标从左到右,但是没有数值?
2:在测量不同24V时候,有时只是显示24V,有时显示24V前面还有一个“B”,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有可能坏了。

网友B:
电池电量不足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电量不足要更换了
万用表一直有“滴滴声”光标从左到右,但是没有数值?

网友C:
有时只是显示24V,有时显示24V前面还有一个“B”,应该是极性方向反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电池缺电提示

网友D:
是不是没电池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