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29):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 eplan这个软件打开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attachment=148093]

多已经按照教程这样来做的:1.安装EPLAN P8 2.3 后

2.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HASPUserSetup.exe”安装狗驱动,中间会顿好久,耐心等候;

3、双击SN-U2012.reg注册表文件,点是加入注册表;

4.右键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关闭数字签名认证.exe”--next--确定后弹出软件界面,选"Enable Test Mode"--next--确定;然后从新启动电脑。

5、进入控制面板,进入操作中心或在控制面板右上角搜索框内,键入uac,点击下面出来的"更改用户帐户控制设置",把默认向下拉改为从不通知,然后重启电脑

6、以管理员身份运行x64文件夹下的install.cmd,弹出对话框点始终安装此驱动程序软件,出现Drivers installed successfully,按任意键退出即可。

7、复制授权文件“SN-U10066.EGF”到“C:\Users\Public\EPLAN\Common”(WIN7中文版,就到“C:\用户\公用\EPLAN\Common”)

楼主:
自己顶一下 不要沉下去了。。。。

网友A:
看样子杀破解失败了!

网友B:
临时授权过期了吧。

楼主:
我也看不出来 有没有过期啊,就是打不开 就算打开进入了里面所有的工具栏也全部都用不了,所以就不明白这样什么一个情况了,还请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的大师指点一下,先在这 谢谢谢各位了!!!
mythic

网友C:
那么明显的授权不成功,只怕这时候黄色感叹号都不光出现在这,还会出现在设备管理器……

还有,顺带说下,如果要想一次性顺利授权,电脑上就别装那么多垃圾管理软件,那些垃圾不能帮你管理好电脑,只会拖慢你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