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伺服→皮带驱动型工作台,累计误差消除问题】

楼主(2016-05-29):
嗨,各位大师们,伺服电机驱动皮带型工作台,皮带始终一个方向回转。
如何做编码器的清零呢?
望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attachment=148094]

网友A:
伺服有溢出处理。。
下载积分:+1(kiwso) 真诚感谢!

网友B:
可以设定距离或者电机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有溢出处理。。
大师,我现在用安川的伺服,请问是在哪个参数里面进行设定?
另外,这个皮带型工作台,皮带为同步带,上图中的D是取分度圆的直径进行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