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负压泄露量检测问题

楼主(2016-05-29):
小弟新接手一个项目,要测试一个容器密闭性,要求先将容器抽真空度达到-150mb,然后等20s,泄露量要小于50ccm,网上查到ccm既为立方厘米每分钟,是一个泄露速度单位,也就是说必须要测出泄露的空气体积,那么问题来了:1)泄露空气体积如何检测;2)由于气体在不同的压力温度下密度不一样,空气的体积该如何确定。

网友A:
问题你都考虑进去了,,变量就是压力和温度,,负压下会到零度以下,,可能你得测量温度于压力同时计算出腔体内的气体体积

网友B:
有专门的检漏仪 国产金科 进口日本长野福田 自己开发稳定性都是问题 气密设备没有经验不好做

网友C:
有幾點先要釐清
1.一般不會測泄露量要小于50ccm;而是測持壓。
2.因為是負壓,所以不是测出泄露的空气体积;而是吸入的氣體。
3.因為是負壓,密闭容器裡面算是真空,也就是沒什麼氣體。

网友B: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难度 理论很简单 实际很麻烦 程序其实简单 无非就是通过测量气压来判断 内部容积多大 再通过积分运算来算出实际泄流量 但是实际硬件安装调试和误差 没有经验的设计和工人是搞不定的 气密检测是难的不会 会的不难 小细节很重要

楼主:
@小八哥
如何通过压力判断出内部容积(气体体积)多大?

网友D:
安装带压力、温度补偿的智能流量计,检测数据乘上泄漏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