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的DC24V接线问题

楼主(2016-05-30):
本人使用FX3GA,输入是AC220V的,自带DC24V输出,可是我想用外部的开关电源进行DC24V供电,不用本身自带的,那么请问PLC上的24V,0V,我还要接线吗?S/S是接在外部电源的24V上,还是要接在自带的24V上?

网友A:
s/s接外部电源

楼主:
那我PLC自带输出的24V,0V是不是都不用接了?
引用 网友A:
s/s接外部电源

网友A:
你不用就不理它

网友B:
PLC自带的24V,0V是PLC内部的,不用的话就不要接线S/S是要接线的,根据源型/漏型来接0V/24V

网友C:
PLC输出的24V 0V 你可以不要搭理他的 不过我也有疑问的 PLC输出的24v 0v 会和外部开关电源的24V 0V 冲突吗?

网友D:
会有冲突

网友E:
不会有冲突吧,用万用表量了一下,0V ,24V 两个端子和SS 没有接通的情况,所以24V 0V 只要不接线,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F:
24V,0V是24V外部供电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