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三菱触摸屏上显示出浮点运算的值

楼主(2016-05-30):
怎么把PLC计算出的浮点值显示在触摸屏上,我现在在屏上显示出的值和PLC计算出的值差别很大,浮点运算结果在寄存器D127(高) D126(低)中,触摸屏对应的是D126,数据类型无符号BIN32,小数点位数2,小数位自动调整。

网友A:
数据类型应该选“实数”,选BIN错的。

网友B:
选择实数类型
在依据需要选择位数

网友C:
用浮点数转换指令就可以了,然后触摸屏度读取转换后的数据
浮点数转换后再两个寄存器中,触摸屏上读取低位的还是高位的寄存器?

网友D:
实数运算结果在D126中,,HMI设置显示为D126,选择为实数就可以。显示位数之类的,自己看HMI显示和PLC监视的数据去比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