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PLC原点回归后,程序为什么会乱了呢?

楼主(2016-05-30):
PLC原点回归后,程序为什么会乱了呢?刚开始上电后,程序正常运行,但是程序结束后,按下原点回归后,重新开始,程序运行就乱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具体是什么乱了,是不是程序写得有问题
真诚感谢!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B:
可能是你原点回归的时候 有什么内部的继电器没有灭掉 最好是把程序传上来 不然也不要分析你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
真诚感谢!已经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C:
程序没有写好吧
什么型号PLC啊
真诚感谢!已经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