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问控制柜的指示灯微亮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30):
请问控制柜的指示灯微亮是怎么回事 送上电指示灯就微亮 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下载积分:+1(redrock99) 看13楼

网友A:
有感应缘故,也有指示灯接法缘故

网友B:
感应电可能性较大

网友C:
如果是运行指示灯或者是其它灯,有可能是电路设计有问路,如果是电源指示灯直接接电源,那么就是灯的问题了。

网友D:
有些家用日光灯也有这现象。最好量一下线电压和端电压

楼主:
就是运行指示灯啊 通过中间继电器 一个常开点啊 电路设计肯定没有问题啊 PLC 控制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常开点控制 接触器线圈 继电器 一个常开触点接指示灯啊

网友E:
电压不够

楼主:
哈哈 你没有看清楚我帖子吧

网友F:
220v
的话,应引起重视

网友G:
LED指示灯很微弱的感应电都会发光,可以用那种抗干扰的指示灯。

网友H:
有些指示灯 只接一根220的火线也会亮 功率小 没办法 加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I:
如果不是灯的问题的话,那就是零线断路了,如果是控制的是零线的通断也会这样。

网友J:
可能是控制的N线,不是L线。

网友K:
都是大神啊!!!!!
控制柜的灯现在都是LED指示灯。LED灯实际是个发光二极管!
那么问题来了,220V交流电压咋给这个二极管供电?这就要基本的电子电路知识。
首先是一个阻容降压电路,给灯提供一个合适的电压,交流电压!
然后是一个给二极管串电阻负载消耗,注意,电阻可以限流,这样就可以让发光二极管有一个合适的电流
实际上二极管是按照50HZ的频率在闪烁,但是由于人眼的视觉暂停造成灯光是一直在亮。

此刻普及了控制灯的发光原理,我想说下,之所以没电灯会虚亮就是因为里面的电容具有储电效果,然后自己放的电让LED亮了

楼主:
问题的 怎么解决啊

网友G:
换用抗干扰指示灯最方便。
上图
[attachment=148183]
借用一张数码之家的图,这个是交流的,这种结构最大的优势就是功耗特别特别小。

[attachment=148184]
这个是上点后指示灯微亮的原因。

[attachment=148185]
这几张电路图均来自数码之家所拆指示灯绘制电路,参数仅供参考,不保证完全准确。

LED指示灯才通过十几毫安电流,由于LED的特性,即使流过1、2毫安的电流,也能发出光来,在较暗的机房也能看到,也就是说,给这种指示灯加12V的交流,也能看到发光。
要解决这个问题,
1,可以把断开的指示灯通过继电触点接等电位点。但这个方法不容易实现,还要注意触点短路的问题。
2,在指示灯上并联电阻,这样的目的是给导线分布电容电流提供一个通路,分流流过LED的电流。但这样指示灯功耗要增加,你可以在220V指示灯并联100k电阻试下效果,380V接200k电阻。如果有明显效果,就把电阻减小(功率要相应加大)。
3,优化布线,避免各指示灯导线挨在一起太长。
4,使用抗干扰指示灯,这个来得最方便。
至于提到的家用日光灯(LED灯也会这样)遇到的火零接反(或线路过长)遇到的情况稍有不同,看图:
[attachment=148186]
  • 下载积分:+2(li051005) 好贴好贴!

网友L:
引用 网友H:
    有些指示灯 只接一根220的火线也会亮  功率小 没办法 加个电阻就好了

    是的;基本都有一点点亮的;加个电阻就好了

网友M:
    接地要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