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楼主(2016-05-30):
麻烦哪位大神能不能用GX developer写个3u 16ccl和64ccl的通讯程序,小生弄了几天了,还是不灵啊

网友A:
3U的连接远程IO测试过,都不用写程序。在参数里设置后,按照模块的分配,直接写入或读取远程IO就可以,不知道64CCL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B:
FX3U-64CCL 和平常远程模块一样使用, 在主站里面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读写了
可以给个样例吗,最好是用GX developer写得,如果用GX works,请问可以告诉我怎么设置参数吗
下载积分:+2(wx1013819291) 真诚感谢!

网友B:
[attachment=148435] [attachment=148436]
首先设置CCLINK 网络, 选中网络模式, 然后在站信息页面上,设置你的64CCL 模块为远程设备站, 基本上就可以了。
这几天出差,没有时间看,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