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6-05-30):
直流无刷电机的额定功率是60W,额定电压是24V,如果按照P=UI来计算,额定电流就是2.5A,那么选择的熔断器岂不是2.5x4=10A吗,不可能这么大的吧,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熔断器主要是起短路保护作用,过载保护一般驱动器里边有。

网友B:
为什么额定电流还要X4呢?
要知道熔断器的额定电流不等于熔断电流,而且熔断电流通常会为额定电流的1.6倍以上,而且还有一个容断时间这个参数。
通常按照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5~2.5倍选择。

网友C:
功率=直流电压*直流电流*效率I
所以,实际电流总比P/U大一些。
知道实际电流,选开关和熔断器,就借鉴一下老兔子的公式吧。

网友D:
老兔子 哈哈哈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楼主:
就算是2倍,也有5A啊,怎么这么大

网友E:
3A就够
下载积分:+2(wu1234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