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看程序截图和QD75P的手册对比  谢谢!!! [attachment=148115] [attachment=148116]  G20030以后的缓冲区没有解释?但程序里面却有?

楼主:
还有这个U/22地址这个模块的地址编号是第22号?没有这么多模块呀,请高手解读U/22这个地址代码,以前遇到的模块号都是U、02 U/01之内的
  • 下载积分:+1(my222829) 不是,U\n 是QD75 起始 ..

网友A:
    把程序发出来看看啊!你那个截图看不清楚

网友B:
    手册上都有啊

网友C:
    模块地址是自己想怎么定义都可以的/地址是有那么多的.手册上的示例只用了一二轴.其它的轴的地址都是从第轴加多少乘多少算出来的

楼主:
    功能模块地址是根据插槽来定义的吧,怎么能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我上PLC参数图,起始地址为0220,所以模块号为U22吗? [attachment=148182]

网友D:
    QD75D/P与qd75MH的手册不太一样    好像那G20030应该是伺服电机的参数

楼主:
    那就是伺服的参数缓冲区地址

网友E:
    在手册的附录3列表可以找到 [attachment=148242]  [attachment=148243]

楼主:
    谢谢楼上  我已经找到了。读书不认真啊

网友F:
    是要这个吗?
    附件: QD75缓冲地址一览.pdf (132 K) 下载次数:61
    附件: QD75定位数据600个.pdf (281 K) 下载次数: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