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知道点原理,但感觉还是不对,希望能有简单程序帮我加深理解。请大神本附带简单程序说明下,我个人是这样做的,用【DPLSY K10000 K999999 Y0】往一个方向走,当走到近点传感器之后执行原点回归[zrn k500 k500 x4 y0],是可以实现,但还是感觉理解不够。我看别人的s3即x4不需要近点DOG,他们接x0或x1都可以的,为什么呢

网友A:
你的X4是近点DOG,他们的X0 X1是指什么?

网友B:
怎么没看到程序包

网友C:
没有一定的方法,只要能完成你的要求,怎么写都可以!

网友D:
编程手册有案例的阿

网友E:
台达精确回零可以的,要看PLC型号

楼主(2016-12-10):
他们的X0 X1接到伺服CN1的44号,就是z相。
引用 网友A:
你的X4是近点DOG,他们的X0 X1是指什么?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得查阅下资料,了解一下。
引用 网友F:
[三菱中有DSZR带DOG搜索工能的回原点,指令样式[   DSZR        近点信号    零点信号    脉冲输出点     脉冲输出方向  ]近点信号用跟ZRN一样,零点信号用编码器Z相(指定输入点为X0--X7),不知道台达有没有?

楼主:
101例?我看了,只有DZRN的原点回归。但你需要回到近原点之后才去找Z相。而非一开始就用 DZRN D0 D1 X4 Y0
引用 网友D:
编程手册有案例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