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Q173HCPU怎么和电脑连接不上

楼主(2016-05-31):
Q173HCPU怎么和电脑连接不上?显示的错误是ES:01808502!
我试过了线没有问题,就是不知道哪里有问题,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直接用USB方口线,打印机线就行。软件的通讯设置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B:
楼主的173程序能分享给一份吗
wolfplc@163.com
qq 1372838727
期待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