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下M30跟m8000什么用意.不太懂

楼主(2016-05-31):
我想问下这个M8000跟M30什么作用.这个M30在程序后面还用到几次.只知道m8000在FX系列里面的用法跟Q系列的M400一样

网友A:
Q系列不清楚。FX里有时候用到组合元件,特意驱动其中某个M

网友B:
SM400=M9036=M8000常开,SM401=M9037=M8001常闭。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

网友C:
应该是用来监控PLC是否工作正常的

网友D:
m30 的作用应该是用来监视plc的运行状态吧

网友E:
M8000是运行常通的特殊内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