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大家好,如题请教大家一下,v710s触摸屏在不和plc通信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显示下载的画面,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引用楼主guansky168于2016-05-31 09:57发表的 富士白光触摸屏不和plc通信能显示画面吗? :
大家好,如题请教大家一下,v710s触摸屏在不和plc通信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显示下载的画面,请指教。谢谢!

下载时通讯选项中勾选使用模拟器,此时你可以使用PC作为PLC来进行仿真,但是和PLC通讯时需要去掉模拟器选项重新下载。

Good Luck~
  • 下载积分:+5(guansky168) 真诚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谢了!

网友B:
    引用楼主guansky168于2016-05-31 09:57发表的 富士白光触摸屏不和plc通信能显示画面吗? :
    大家好,如题请教大家一下,v710s触摸屏在不和plc通信的情况下,有没有办法显示下载的画面,请指教。谢谢!

    请问你有富士人机解密软件吗?是否可以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