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换编码器求助!

楼主(2016-05-31):
电机是HC-KFS13 驱动器是MR-J2S-10A 100W的小电机 换编码器手在转子上转一圈报AL20 说明说上是编码器故障 买的全新的不可能坏的吧?
平时本人手段低 码盘零点位置都是手动一点一点找的 但是这个上机转一下就报AL20 编码器线是绝对没问题的 拿好电机试机的
实在头疼 希望论坛高手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报AL.20一般都是编码器线的问题,查一下CN2接触好不好,编码器线有木有问题

网友B:
可能安装位置没有对好Z相原点。网络有伺服更换编码器,手动调试原点Z的文章

网友B:
好像工控网和百度文库都有收录这篇文章。具体我忘记了。

网友C:
看看接线方面有没有问题,实在不行检查电源

网友D:
大师 我帮你 这个很简单

网友E:
编码器有两种 一种是怎么换都可以 有 一种不是 随便换的

网友F:
AL20 是编码器不匹配吗?如果是就要改编码器ID

网友G:
国内只有上海三菱有这种专业更换下功率电机编码器的设备,自己手工更换很难找到零位的,该电机基本报废啦。

网友H:
上海的可以联系我!免费帮你处理!东西没坏!只是编码器位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