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 700 ie v3 怎么把做好的配方数据传送到plc啊

楼主(2016-05-31):
smart 700 ie v3 怎么把做好的配方数据传送到plc啊 新人求助

网友A:
选择配方名称,点击下载按钮就可以了。
数据指针怎么设置啊

楼主:
区域指针怎么设置啊

网友B:
不需要设置区域指针,区域指针是用来做PLC控制配方用的,
www.szsde.com.cn

网友C(2016-07-22):
smart 700 ie v3点击下载按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