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电位器调速求助

楼主(2016-05-31):
现在用一个1k 1/2w 的电位器对变频器进行调速 接线10.2.5 ,PR79 =2 pr73=1 给定了正转信号,但是电位器调速不平稳会突变,请教各位改变什么参数能够平稳调速,谢谢

网友A:
电位器阻值太小了,大于5K以上的,OK

网友B:
加减速是时间可以调节

网友C:
如果你用的单圈电位器,那么换个质量好点的。或者换个多圈的。

网友D:
阻值不够大,要5K

网友E:
电位器用好一点的,阻值用4.7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