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740变频器通电后,控制面板不显示

楼主(2016-05-31):
如题。一台E740变频器通电后,控制面板不显示。将不亮的这个控制面板换到另外好的变频器上之后面板上指示灯全亮,将好的变频器上的面板换到坏的上的时候,也是不亮。请教各位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额,不大清楚楼主说的,E740的变频器面板是不能拆卸的

楼主:
单的控制面板是不好卸,我是连盖板一起拆的。把旁边一台好的拆下来换到坏的上也不行。坏的面板换到好的上面就指示灯全亮。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变频器的端口坏了, 这样带电拔插很容易坏的

网友C:
那是变频器电源板故障,应该不是面板问题。

网友D:
同意4楼

网友E:
问题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