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已经用过的S7-300的MPI地址,

楼主(2016-05-31):
一个300的PLC已经组态好,下载了程序,MPI地址为2,。现在要与另一台PLC通信,两台PLC的MPI地址都是默认的2,怎么修改其中一台的MPI地址
上载其中一台,在硬件里改了MPI 地址后,就下不进去程序了,,

网友A:
下载时,用上图中德view按钮?
链接好电缆后,View按钮,会显示出这条MPI网络上的可访问节点,问题是下不进去修改地址后的那个PLC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A:
用MPI下载后,再换用以太网下载?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