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5-31):
   问题出现在第48步,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A:
时间转换问题,加辅助继电器

网友B:
因为第41步T1计时时间到被其常闭触点复位,所以第48步T3无法计时。

网友C:
加辅助继电器转换下

网友D:
把T1常闭换成Y2就行了。

网友E:
48步病没有什么问题啊,成立条件是23部,34步和41部条件成立后才会成立,不过T3 ON的时间会很短啊

网友F:
Y000、Y001 和 Y002 被二次线圈输出。
如果确有必要,把条件合并后再输出。

网友G:
双线圈了

网友H:
没看懂,帮不了你了,还要好好学习一下才行啊

网友I:
T1常闭自复位T1,要命的是T1常开还要控制后面步的元件,到48步前就要反复断合,T1在这卡死。T1用了本身触点自复位,后面步最好不要用它控制保持其它元件,建议加一个其它元件。

网友J:
問題在41步

网友K:
T3只能同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L:
2楼说的应该就对了,你的T3只导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完全不够100ms,所以T3来不及闭合

楼主:
已经搞定 谢谢各位

网友M:
再学习下吧 这个程序都不成熟,输出用辅助触点代替。

网友N:
没认真看完你的程序,都是看回复了。

网友N:
像你这程序,我建议用功能指令来代替!简单明了,不用那么多自锁互锁!
或者是用步进程序写!

网友O:
此程序无法正确执行

网友P:
同意9楼的意见

网友Q:
2楼说得对,T3来不及动作

网友R:
引用 网友F:
Y000、Y001 和 Y002 被二次线圈输出。
如果确有必要,把条件合并后再输出。
跳转可以双线圈不会同时执行的

网友S:
楼主起码要先说明要实现什么功能,出现了什么问题,这样才好找吧~~

网友T:
把T1换成T3就好了

网友U:
表示没看明白

网友V(2016-07-03):
问题出在41步